[求助] MOS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1-08-17):
画版图时总是会在电源加很多mos电容,有没有大佬详细介绍下mos电容的作用和原理啊,跪谢。

网友A:
退耦电容,防止电源波动产生的影响,消除电路之间的寄生耦合,减小噪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耦电容,防止电源波动产生的影响,消除电路之间的寄生耦合,减小噪声影响 ...

谢谢哈

网友B(2022-02-25):
mos电容的容值会随电压而变化,用于电源去耦滤波的电容对容值精度没有太大要求,就用MOS电容。
对于精度要求高的情况,就选择mim电容或者mom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电容的容值会随电压而变化,用于电源去耦滤波的电容对容值精度没有太大要求,就用MOS电容。
对于精度要 ...

网友(2023-11-15):
粗略地当小电容使用吧,较大容量且有精度要求的用mim和m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