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负载瞬态响应速度讨论

楼主(2021-08-17):
大家好,对于一个LDO而言,如果负载电流瞬间变化的情况下(假设瞬间增大),输出电压会一开始掉下去,然后再恢复到原值,请问这个恢复速度有没有量化的公式去表征,或者,退一步,这个响应速度与哪些参数相关呢?感谢指点!
       先说下自己的看法:输出从掉下去到恢复分为两个阶段:
       1、Vout瞬间掉下去后,这个电压通过负反馈进入LDO,最终达到LDO输出管的gate端,需要一定的时间t1,t1应该受环路带宽影响;
       2、输出管gate端电压变化后,增大输出电流,将Vout拉回正常值,所需时间t2,t2应该受输出管尺寸(驱动能力)以及负载电容Cload影响;

所以总的响应速度(时间)应该为t1+t2。存在的问题是:
       1、t1是受-3db影响还是GBW影响?这个没有理解。
       2、这个响应速度(时间)是否有量化的公式表征?

网友:
1.我认为是GBW
2.瞬态响应有两个环节,一个是摆率环节,一个是带环环节。摆率环节可以用电容充电公式来算,带宽环节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大信号加小信号分析。需要考虑的是负载变化零极点可能变化很大。响应速度对于单极点比较好量化,多极点用到阻尼因子的概念,论文多有提及。

网友A:
想要一下这篇文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一下这篇文献,谢谢

Design of LDO Regulators - KHChen.pdf (6.36 MB , 下载次数: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