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几点小问题

楼主(2021-08-17):
最近在学习LDO,有几个点有些困惑,希望各位前辈能帮忙解答一下

1:常说的LDO带宽,指的是STB仿真仿出来的GBW,还是3dB?  STB仿出来的3dB带宽是否有实际意义?

2:用传统的LDO(EA+PMOS)的瞬态仿真比较差,当抽取电流的速度比较快时(1us内从轻载到满载),输出电压会有很大的过冲,原因有哪些?(带宽不够或者EA的SR不够?)

3:在nA级别的静态功耗下想实现一个 百uA的带载能力的capless LDO,要求满足1us瞬态响应(不会有大的过冲),传统的EA+PMOS的结构是不是不现实?有哪些结构可以推荐?

4:仿真发现ipulse上升沿和下降沿比较快的时候,LDO会发生振荡,如何直观地(形象地)理解这种情况。
初学者,希望前辈们不要见笑。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lr =Ropen*[ Aop/(1+beta*Aop)]

在高频时,Aop已经失去作用了,不靠电容阻抗压不下去。这个一直是capless ldo的难点。除非有快速响应的环路,或者主环路直接坐到GHz,不然还是解决不了反相器这些逻辑翻转产生的快速变化的电流。

网友(点评):
那就只能把带宽,电容两者结合在一起考虑了。

网友(点评):
高频的毛刺其实能不能做电路进行毛刺抵消?

网友B:
1 GBW。3db能看到主极点。
2 主要跟带宽有关。如果LDO输出电压变化很大,也会跟SR相关。
3 要看是多少nA和过冲了。如果1uA推几百uA普通ea+PMOS/NMOS至少是可以做的。
4 首先要保证相位裕度足够,低于60会发现一些振荡的。

网友C:
可以看看这种结构,只带百uA的话我感觉是这样用这个结构实现的。另外还可以用动态偏置或自适应偏置来降低静态功耗。

Dual Active-Feedback Frequency Compensation for Output-Capacitorless LDO with Tr.pdf

网友A:
1 GBW(决定你的环路小信号的setting,time 就和Opamp闭环运作,求解settling time 是一样的。),3db能看到主极点,但也只有在3-dB比较远,你闭环稳定的时候才能讲GBW比较大。这两者从原理上来说不矛盾。

2 主要跟 带宽 & SR 有关,如果LDO输出电压变化很大,也会跟SR相关,他们之间有一个比例,当你的输出跳变为大信号的时候,由你的压摆率决定,当你逐渐进入闭环小信号之后由GBW决定。所以你可以算出总体的settling time时间。

3 跟你的电路结构没关系,跟你的负载跳变,负载电容,overshoot、undershoot,指标有关。

4 你在跳变的一瞬间,bias工作点不一样,PM当然不一样,transient条件下,GBW也不一样,当你又恢复到稳态的时候你的PM又恢复了。环路有稳定了。但你瞬态跳变的一瞬间你环路是不稳定的,举个例子吧,PLL锁定追踪的时候会有cycle,clipping,但在捕捉范围内的时候,又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GBW(决定你的环路小信号的setting,time 就和Opamp闭环运作,求解settling time 是一样的。),3db能看 ...

hi,谢谢你的回复
对于 第2条:
是不是说  当under/overshoot 波动较小的时候,此时对环路的工作状态影响不是太大,那么这时候是GBW在影响over/undershoot的幅值;
当 under/overshoot 波动较大的时候,以至于环路有些管子进线性了,此时主要是由SR决定over/undershoot的波动大小?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GBW。3db能看到主极点。
2 主要跟带宽有关。如果LDO输出电压变化很大,也会跟SR相关。
3 要看是多少nA和 ...

感谢你的耐心解答!对于2,是不是说
对于不影响工作状态的小的under/overshoot,主要由GBW决定过冲波动大小,GBW越大,抽电流的波动越小?;
under/overshoot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此时单纯加GBW是不是效果不明显了?是不是应该同时增大EA的摆率或者换成class AB的结构?

对于4,对于主极点EA输出的结构,此时空载应该是稳定性最差的情况吧?这个时候如果稳定性补偿到60度的话,在重载情况下会有过补偿的情况。所以想请问下一般我们补偿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

感激不尽!

网友:
under/overshoot大可能有多种原因,比如负载电容过小,负载电流与静态电流比过大,GBW过小也是会的。
是的。60度足够了,有些人只做到45。

网友(点评):
这点补充的很好,被我遗漏了。负载电容变是一个问题。

网友D:
2、过冲幅度和带宽没啥关系,和输出节点阻抗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轻载到重载过冲幅度大而反过来则不会,以及加大电容能减小过冲幅度的原因。

网友(点评):
你这个说得不是很对,那我问你 output impedance 和什么有关?就是你开环的AC相应决定的。你DC gain 高,UGF大,高频处也有较大的增益,输出阻抗就小。

网友(点评):
你输出阻抗越小,在同样的load current 跳变的条件下 output impedance 变化就小啊,所以 overshoot、undershoot 变化就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2、过冲幅度和带宽没啥关系,和输出节点阻抗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轻载到重载过冲幅度大而反过来则不会,以及 ...

hi,谢谢你的回复按我的理解,轻载到重载是输出阻抗下降的过程,但是我还不能理解 下降的ro对于过冲的影响
还望明示,感激不尽!!

这个是我的仿真结果,在电流从重载到轻载也会有过冲,蛮奇怪的。
结构就是最普通的五管OTA+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GBW(决定你的环路小信号的setting,time 就和Opamp闭环运作,求解settling time 是一样的。),3db能看 ...

非常感谢!
对于你所讲的  “那我问你 output impedance 和什么有关?就是你开环的AC相应决定的。你DC gain 高,UGF大,高频处也有较大的增益,输出阻抗就小。”
小弟不是很明白开环AC响应是如何影响输出阻抗的,还希望能再详细指点以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Rclr =Ropen*[ Aop/(1+beta*Aop)]

网友(点评):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低频时Aop为无穷,Rcl=Rol/β,高频时Aop=0,Rcl=0,那不是反而说明高频下的阻抗更小,过冲更小吗

网友(点评):
就相当于高频下Aop降低了,Rcl降低了,过冲也应该降低

网友D:
引用 楼主:
hi,谢谢你的回复按我的理解,轻载到重载是输出阻抗下降的过程,但是我还不能理解 下降的ro对于过冲的影响 ...

轻载时LDO功率管处于饱和区,重载时处于线性区。你这里的100uA还是属于轻载。

为什么强调阻抗,是因为dv=di*r,v=di/dt*L。你可以用ac仿真得到阻抗rout vs. f曲线,大致算一下。

网友(点评):
你100uA,都有那么大毛刺,那你的电路可能性能有点太弱了。

网友:
来学习下理论 谢谢哦

网友(2022-02-13):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种结构,只带百uA的话我感觉是这样用这个结构实现的。另外还可以用动态偏置或自适应偏置来降低静 ...

您好啊,请问一下您有仿过这篇论文嘛?我最近按着这篇论文给的管子参数仿真了一下,增益没有达到论文中的那么好,一样使用的是65工艺,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22-08-11):
非常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hi,谢谢你的回复
对于 第2条:
是不是说  当under/overshoot 波动较小的时候,此时对环路的工作状态影响 ...

想问一下测undershoot/overshoot的意义是啥?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2023-02-07):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测undershoot/overshoot的意义是啥?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

这个百度一下就有解释啊

什么是过冲(overshoot)和下冲(undershoot)

过冲就是第一个峰值或谷值超过设定电压——对于上升沿是指最高电压而对于下降沿是指最低电压。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

网友F(2023-09-14):
引用 网友D:
轻载时LDO功率管处于饱和区,重载时处于线性区。你这里的100uA还是属于轻载。

为什么强调阻抗,是因为dv ...

按我的仿真结果来看,轻载亚阈区,重载饱和区,正常吗

网友:
请问LDO的GBW需要多大才能保证良好的瞬态响应呢,EA结构是对称式OTA+Class AB输出级,调整管为PMOS

网友(2024-01-31):
引用 网友F:
按我的仿真结果来看,轻载亚阈区,重载饱和区,正常吗

应该是饱和区吧,可能你的Rfb太大了?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A:
1 GBW(决定你的环路小信号的setting,time 就和Opamp闭环运作,求解settling time 是一样的。),3db能看 ...

感觉有点道理

网友(2024-11-04):
观摩,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这种结构,只带百uA的话我感觉是这样用这个结构实现的。另外还可以用动态偏置或自适应偏置来降低静 ...

网友:
3.Capless 靠片上电容,抗个几百uA,瞬态也够

网友(2025-01-16):
pvt下>45°相位裕度应该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