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2R DAC中电阻的阻值和尺寸该怎么取值?

楼主(2021-08-17):
在做一个10位500k的SAR ADC,想要采用r2r的dac,从失配角度考虑的话电阻的阻值和尺寸应该怎么取,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下相关的论文?

网友A:
主要是功耗(阻值)和面积(匹配)的折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功耗(阻值)和面积(匹配)的折衷;

电阻的失配该怎么换算到输出电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的失配该怎么换算到输出电压呢?

和电容失配计算类似,R2R DAC的高位也可以用热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