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出现警告

楼主(2021-08-17):
今天在学习verdi的时候,照着网上的例子写了一个简单的加法器,然后写好了makefile之后,想用verdi看看波形,但是产生了如图的警告,百度也查不到是什么原因,主要就是不知道这个novas.conf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makefile的内容如下

哪位大神好心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直接输入verdi命令,能打开verd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输入verdi命令,能打开verdi吗?

可以的,打开都是正常的,但是看着这个警告有点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输入verdi命令,能打开verdi吗?

如果打开一次之后不清理掉自动生成的novas.conf这个文件,下次再开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警告了,不知道你们会清理这个文件吗?

网友A:
不会。可能没什么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可能没什么影响吧。

好的,谢谢您了,看这个名字应该是配置文件,或许第一次启动还没有配置文件所以就报警告了,后面不清理的话就有了配置文件了,就不会报了吧。do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