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px中反标vcd文件时的波形时间段选择

楼主(2021-08-17):
本人今天在面试时被面试官问到这个问题
在用vcd波形文件做ptpx功耗分析时,我当时没有考虑直接用了整段完整波形,面试官提问问到用整段波形时中间可能会出现信号未翻转的时间段,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对vcd波形文件的时间段做节选呢?具体会对功耗结果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是得问前端,他们那一个时间段toggle的比较厉害。
同时我们和前端要vcd波形的时候他们应该就是给toggle最高的那一段吧?
难道他们还能把所有的toggle的波形都给出来?

网友:
一个考虑波形大小,一个考虑在哪一个时间段能翻转尽可能多的信号。

网友: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分析, 只有验证跟前端的人知道

将所有功能 在一个程序里 产生vcd

我们一般测试function, 都是10% 的翻转

可能他不知道, 只是问问你们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