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sealring GDS模板 有DRC错误是否正常?

楼主(2021-08-17):
50资产

请问这TSMC sealring GDS模板 有DRC错误是否正常?需要修改吗?

网友A:
AP.W.4,AP.W.5,最好解决了,其他是因为没有加sealring的原因,一般可以wave

楼主:
CSR.EN.6.1:M1i { @ An empty isosceles triangle area must exist butted to the WLCSP sealring outside corner.
   TM_SR_CORNER_A AND M1i
   TM_SR_CORNER_B NOT INTERACT M1i
}

SR.S.1:AP {@ Width of Assembly isolation >= 10 um, Only M1~Mtop and CDU allowed in assembly isolation region
           @ 2. Connect circuit to sealring through AP, it is only allowed connecting to the most inner sealring (AP overlap with CB2 is not allowed)
  (APi NOT INTERACT SEALRING) AND ISOR
  (APi AND SRCSR) AND CB2i
}

AP.W.4 { @ Width of (AP interact Assembly isolation)(DRC tolerance at 45-degree turning: 0.02 um) >= 8 um
  A0 = APi INTERACT ASS_WLCSP
  A_non45 = ANGLE A0 != 45
  INT A_non45  < AP_W_4 ABUT < 90 OPPOSITE REGION
  A_45 = ANGLE A0 == 45
  INT A_45  < AP_W_4-WLCSP_TOL ABUT < 90 OPPOSITE REGION
  ASS_WLCSP NOT INTERACT APi
}

PM.WARN.1 { @ seal-ring NOT INTERACT PM1/PM2 is not allowed for WLCSP process
SR_WLCSP NOT INTERACT PM1i
SR_WLCSP NOT INTERACT PM2i
}

AP.EN.3:CB { @ AP enclosure of CB/CBD/RV  in seal-ring (DRC tolerance at 45-degree turning: 0.02 um) == 1 um
  A0 = APi AND SR_WLCSP
  B0 = CBi AND SR_WLCSP
  INTERNAL_CORNER_WAIVE_pre = (EXT B0  < AP_EN_3_W ABUT == 45 REGION) INSIDE ((HOLES CBi INNER) INTERACT CSRDMY)
  INTERNAL_CORNER_WAIVE = SIZE INTERNAL_CORNER_WAIVE_pre BY GRID               // waive 45 corner
  AP_CORNER_WAIVE_pre = EXT B0 < 0.5*AP_EN_3 ABUT > 134.9 < 135.1 NOTCH REGION
  AP_CORNER_WAIVE = SIZE AP_CORNER_WAIVE_pre BY GRID                           // waive 145 notch area
  WAIVE_MERGE = INTERNAL_CORNER_WAIVE OR AP_CORNER_WAIVE                       // waive 45 corner area and 145 notch area
  PAD_IN_SR_CHK = B0 NOT TOUCH EDGE A0   //
  (ANGLE (ENC (PAD_IN_SR_CHK) APi == AP_EN_3 ) != 45) NOT INSIDE EDGE WAIVE_MERGE   // otho direction fixed value check
  ENC [PAD_IN_SR_CHK] APi < AP_EN_3-WLCSP_TOL ABUT < 90 OPPOSITE PARALLEL                // 45 degree direction  -WLCSP_TOL
  (ENC [PAD_IN_SR_CHK] APi > AP_EN_3+WLCSP_TOL < AP_EN_3+42 ABUT < 90 OPPOSITE PARALLEL) NOT INSIDE EDGE WAIVE_MERGE    // 45 degree direction  +WLCSP_TOL
}

楼主:
很多错误都是针对WLCSP来说的 但是我的封装不是这方式 是不是可以忽略?我对WLCSP形式封装的sealring 模板GDS做DRC就没有错误 所以我觉得是GDS本身没有问题 报的是假错?

楼主:
DRC文件设置有误,改成非WLCSP封装形式就没有DRC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W.4,AP.W.5,最好解决了,其他是因为没有加sealring的原因,一般可以wave

谢谢您的回答,我把DRC文件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2-01-08):
老哥,这个模板在哪个文件夹里

网友(2023-04-25):
引用 楼主:
DRC文件设置有误,改成非WLCSP封装形式就没有DRC错误了

怎么设置成非WLCSP封装形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把DRC文件设置一下就好了

如何设置DRC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