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么仿真sigmadelta调制器功率谱密度

楼主(2021-08-17):
目前仿真代码就是参考网上那种fft求功率谱密度的方法,但是结果总是和论文里不一样

我想仿真出这种图

我想仿真出这种图

我自己做fft,然后取模值平方再除以采样个数,最后取dB是这个样子

我自己做fft,然后取模值平方再除以采样个数,最后取dB是这个样子

网友A:
X轴坐标换成和论文一样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坐标换成和论文一样的就可以

纵坐标要不要也改一下,差的也有点多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坐标换成和论文一样的就可以

兄弟,你有代码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B:
你X 轴整体除以10^7 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X 轴整体除以10^7 看一下

只改横坐标不太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改横坐标不太行啊

你y轴也得Normalize的

网友C:
将XY坐标轴修改成和论文里一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y轴也得Normalize的

1629549897(1).png 兄弟,我改了不行啊,低频的地方应该到-200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XY坐标轴修改成和论文里一样试一下

clc;
D=importdata('D:\Xilinx\project\sn_mash11_v1\DATA3.txt');%载入数据
M1=D-42.6;%average=222.5
x=M1(1:2^21);
%x=M(:,1);%数据第一列数据赋予到V
Fs = 50e6;

N = length(x);
xdft = fft(x);
xdft = xdft(1:N/2+1);
psdx = (1/(2*pi*N)) * abs(xdft).^2;
psdx(2:end-1) = 2*psdx(2:end-1);
freq = 02*pi)/N:pi;

plot(freq/pi,10*log10(psdx))
grid on
title('Periodogram Using FFT')
xlabel('Normalized Frequency (\times\pi rad/sample)')
ylabel('Power/Frequency (dB/rad/sample)')
1629550177(1).png 参考的这个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c;
D=importdata('D:\Xilinx\project\sn_mash11_v1\DATA3.txt');%载入数据
M1=D-42.6;%average=222.5

loglog 试一下 plot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log 试一下 plot那里

代码虽然横坐标不是对数显示,但我在图片里编辑成了对数的,结果还是不对

楼主:
在这里蹲一个仿真过SDM功率谱密度的大佬,不知道为什么我仿真不出来论文里的图

网友D:
导入你的数据 x,在目录里定义两个函数文件dB10 和 hann

function [y]=dB10(x)
    y=10*log10(abs(x));

function w = hann(n)
w = 0.5*(1 - cos(2*pi*(0:n-1)/n) );

注 : 自定义的hann是行向量,matlab自带hann是列向量,且有两个参数,周期和对称,如果用matlab,选周期参数。

然后执行下面语句。
不加窗 有时在低频会出现泄漏。
figure()
N=4096
vv(1,=x(3000:3000+N-1)';%扔掉初始不稳定的点。
Sv_win=(abs(fft(vv.*hann(N)))/sqrt(3/8)).^2/N;%加窗功率修正
semilogx([0:N/2-1]/N,dB10(Sv_win(1:N/2)),'b'),hold on,grid on

Sv=(abs(fft(vv))/(1)).^2/N;
semilogx([0:N/2-1]/N,dB10(Sv(1:N/2)),'r:'),hold on,grid on

%[bz,az]=tfdata(ntf_veri,'v');
bz=[1 -2 1];az=[1 0 0];
[hntf,w]=freqz(bz,az,2048);
semilogx(w/2/pi,dB20(hntf)+dB10((1)^2/12),'k');

h=legend('mesh1-1 win psd','mesh11 psd','S_{quan noise} * |ntf|^2',4)
title('mesh1-1 one side psd of two-sided psd')

注意:加窗不加窗的区别,加窗后功率谱密度要做一个修正。
另外sdm功率谱密度,看two-sided 谱的一侧就可以了,需要的话就乘以2,积分后反应真实功率。
对于sdm pll中的sdm,只需要看two-sided 谱的一侧,因为这个东西调制到clk上就是一侧的能量比值。简单的说一个sine wave,调制到vco的电压上,会在clk两侧都出现spur,计算spur只看一侧能量,一般接收机也只看一侧的能量。
A/2可以视作 Acos(wt)的复频谱的幅度 Acos() = A/2*exp(-)+A/2*exp(+),也就是复频谱幅度是实频谱的一半|F|=A/2。
因此对于sdmpll,看two-sided 频谱的一侧,不要乘以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入你的数据 x,在目录里定义两个函数文件dB10 和 hann

function [y]=dB10(x)

谢谢指导

网友D:
你应该很快就得到你要的功率谱密度
如果你觉得横轴还不对,就把横轴乘以2,归一化到pi上。
我是归一化到采样频率1上,所以横轴是0到0.5

楼主(2021-11-29):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很快就得到你要的功率谱密度
如果你觉得横轴还不对,就把横轴乘以2,归一化到pi上。
我是归一化到 ...

你好,你这个代码我试过了,和我用的simulink里的spectrum analyser一模一样,看着也还可以,但是和大多数论文里仿真出来的还是会有差别的,主要是低频的时候到不了-200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