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M.R.1错误是否可以忽略?

楼主(2021-08-18):
如图所示,请问这个DRC错误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
可以,这条rule本身就是提醒性质的rule,CHIPx一般就是整个版图布局

网友:
这项是你需要根据Design rule里面DRM.R.1这条规则里面详细内容,人工去检查。

网友A:
就是一个提醒,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提醒,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