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如何用linux命令导入版图的gds

楼主(2021-08-18):
我想把版图的gds stream in 进库里,除了在CIW窗口一步一步导,61有办法在linux里用命令代替嘛,求大佬指导指导。。。

网友A:
终端敲strmin -h  , 你就能看到用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端敲strmin -h  , 你就能看到用法了。。。

之前敲了的,这个命令 streamIn -o INV invb1to8.db  是不是把db这个版图导入已经存在的library INV里。可就是会报这种错。。。。

### cellName: inv_55l4x_5940_5594 ###
*FATAL* Fail to open cellInst(pcv1$$778551340_5939_5591) master cell view.
*FATAL* Fail to write cell inst record.
*FATAL* Fail to convert SREF record.
*I* Skip gds record until ENDEL.
*FATAL* Fail to open cellInst(pcv1$$778551340_5939_5591) master cell view.
*FATAL* Fail to write cell inst record.
*FATAL* Fail to convert SREF record.
*I* Skip gds record until ENDEL.
~

网友B:
strmin -library -strmFile -log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min -library -strmFile -log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