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语法问题

楼主(2021-08-18):
procedure(changeMetalType()
let((cv)
cv=geGetSelSet()~>objType
case(cv
      ("rect" leHiConvertPolygonToPath())
      ("pathSeg" leHiConvertShapeToPolygon())
      ("path" leHiConvertShapeToPolygon())
);case
);let
);pro

求助,这段代码一直运行失败,但我加了foreach后就成功了,这是一定要加foreach来将cv的值遍历的套进case里来执行吗?

网友A:
cv=geGetSelSet()~>objType  得到的cv值是 list("rect" "rect" "path") 这样的list,
拿这个list(....)=="rect" 做判断肯定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geGetSelSet()~>objType  得到的cv值是 list("rect" "rect" "path") 这样的list,
拿这个list(....) ...

我刚找了FunctionUserGuide,找到了对应的解释,确实是返回一个列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刚找了FunctionUserGuide,找到了对应的解释,确实是返回一个列表

我单选的时候能正常change,但我多选了几根Metal后,除了rectangle之外的Metal都正常的变了,就rectangle变不了 1629257191(1).png

网友B:
是因为geGetSelSet()~>objType 返回的是一个list,当然case语句对一整个list就对不上啦,所以用foreach是最好的。如果你确定是Select单个的object的话,应该是 cv=car(geGetSelSet()~>objType) , 然后再用case.

网友(2023-02-15):
引用 网友A:
cv=geGetSelSet()~>objType  得到的cv值是 list("rect" "rect" "path") 这样的list,
拿这个list(....) ...

你好,请问他的这段代码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v=geGetSelSet()~>objType  得到的cv值是 list("rect" "rect" "path") 这样的list,
拿这个list(....) ...

不需要指定是哪个cellview吗?

网友C:
这段代码怎样使用,我运行后没有反应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geGetSelSet()~>objType 返回的是一个list,当然case语句对一整个list就对不上啦,所以用foreach是最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段代码怎样使用,我运行后没有反应

设置一个Bindkey,把rect , polygon变成path。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