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如何提高带负载的能力?

楼主(2021-08-18):
现在轻负载的时候可以实现稳压,我现在要负载25mA的复杂,放大器的管子直接工作不了

网友:
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加大功率管尺寸

网友A:
你的问题是输出管送不出电流,还是系统振荡了

网友:
需要增加power管的尺寸,然后增加quiescent curr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输出管送不出电流,还是系统振荡了

好像是负载电流过大,就不能够稳压

网友B:
现加Power transistor的尺寸,不行的话,就好好检查下自己的频率补偿做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加Power transistor的尺寸,不行的话,就好好检查下自己的频率补偿做的是否正确。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