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跨接一个二极管,输出什么波形

楼主(2021-08-18):
运放跨接一个二极管,仿真结果如下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特性

网友:
运放加二极管一般构成对数电路?

网友:
没看到图,直接分析。如果楼主说的跨接是密勒补偿型的跨接。
假设两级增益分别为A1,A2,输入为Vin
不导通的情况下,输出正常的放大信号:Vout=A1*A2*Vin
导通通情况下,输出被二极管钳位:Vout=A1*Vin-V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