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熔丝如何绘制

楼主(2021-08-18):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0.25工艺的金属熔丝,该如何绘制?一般使什么金属层,宽长比多少合适?

网友:
designrule上没有写吗?

网友A:
最细Design Rule Min 狗骨头形状 DR没有的话就要流一次片 各种尺寸都试试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细Design Rule Min 狗骨头形状 DR没有的话就要流一次片 各种尺寸都试试咯

几个问题:
1、如果design rule里没有的话,用哪层金属做fuse?为啥?
2、如果用顶层或者次顶层,下面是不是要垫金属层?不然开窗的时候是不是会引起其它异常?
3、如果用非顶层金属,开窗怎么开?PAD open层加上其它的VIA层?
4、如何避免烧写不可靠的问题,毕竟金属熔断或者汽化的时候,有可能回落一些。
以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个问题:
1、如果design rule里没有的话,用哪层金属做fuse?为啥?
2、如果用顶层或者次顶层,下面是 ...

为什么要用Metal Fuse,Poly Fuse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Metal Fuse,Poly Fuse不好么?

讨论这个问题肯定是没有design rule,没有工艺支持,自己想办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