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op gain phase问题.....

楼主(2021-08-18):
请教下各位大拿,仿真opamp stb pvt的时候发现相位起始点有些不同,并不都是从180开始往下降,并且分别向上和向下变化。
请问这个正常吗?相位的形状是不是很多种情况都有呢,只要保证PM/GM合理就可以?书上给出来的都是比较标准的例子,比较难有个参考

楼主:
这种GM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A:
你这种运放的极性有时候都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运放的极性有时候都改变了

做的是跨阻运放,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B:
仿真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人说时仿真器问题 有人说电路里有多个环路  建议用瞬态进一步确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人说时仿真器问题 有人说电路里有多个环路  建议用瞬态进一步确认吧 ...

是的

网友:
之前跑buck 相关的stb的时候 有遇到过phase从180开始的情况,当时是仿真器的问题,一个小的op-amp 没遇到过,看你的gain已经掉到蛮低了,建议单独debug一下,看看是不是不稳了

网友C:
看你的gain很多corner都已经蛮低的了 建议单独debug一下,看看是不是不稳了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环路中存在了正反馈,并且正反馈系数大于了负反馈,可以单独看一下极性错误的一个case,DC和tran都仿真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gain很多corner都已经蛮低的了 建议单独debug一下,看看是不是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环路中存在了正反馈,并且正反馈系数大于了负反馈,可以单独看一下极性错误的一个case,DC和tr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