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NDGAP的PSRR在5V电源电压下比3.3V下要小很多,初步判断是运放增益下降了

楼主(2021-08-18):
做了一个BANDGAP,电源电压的要求是3-5.5V,低频下的PSRR在5.5V变的很低,初步研究发现是运放增益下降,运放是PMOS输入的折叠式共源共栅,因为5V下,NMOS的共栅管VDS很大,而其B接地,导致SUB漏电,以至于增益下降,本来可以使用DNW管将NMOS的BS相连,但成本就高了,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中间叠个管子 降低 Vds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叠个管子 降低 Vds 试试

感觉没什么用,降低个二三百对于5V的电源来说杯水车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没什么用,降低个二三百对于5V的电源来说杯水车薪

叠个 diode接法的管子 不会是几百m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