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自动导出gds文件与手动导gds不一致

楼主(2021-08-18):
跑LVS验证 calibre自动导出的gds 识别mos管不正确 LVS跑不过而手动export 导出的gds就可以正确识别mos类型 LVS验证通过
有没有人遇到过此类问题 是什么设置有错误吗??

网友:
可以lvl对比下,看下gds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估计是layermap 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layermap 不对

如果是layermap的问题 咋处理??

楼主:
兄弟们 问题已经解决。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库出的问题,layer出现了问题。 可能是因为最近刚刚弄得sos系统的事
把库技术文件重新attach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