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中运放的问题

楼主(2021-08-18):
pipeline ADC一般对运放的settling time 有较高的要求,想问一个这个settling time是要满足几个时间常数,也就是说最后的误差控制在多少范围内?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ADC的精度(有效位数N)和vref,至少要小于vref/2^N  (一个LSB),大于1个LSB就会出现误码

网友A:
这取决于你的ADC精度和VREF,至少小于VREF/2^N  (一个l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你的ADC精度和VREF,至少小于VREF/2^N  (一个lsb)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