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过温保护电路

楼主(2021-08-18):
请问一下,这个过温保护电路的VBE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谢谢

楼主:
顶一下,别沉啊

网友A:
不清楚你所谓的VBE是什么意思,这个模块的功能 OTP 正常为高,BJT的 VBE是I1*R2 较低,BJT的电流<MP3的电流,维持输出为高,当温度提高,电流增加 一方面I1*R2变大,当BJT的电流超过MP3的电流就会使得OTP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所谓的VBE是什么意思,这个模块的功能 OTP 正常为高,BJT的 VBE是I1*R2 较低,BJT的电流 ...

原理大致能明白,就是这个公式怎么来的没推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大致能明白,就是这个公式怎么来的没推出来。。

我看不到完整的书本,这个电流不是前面一级产生的吗 和这里没有关系吧

网友(2025-04-22):
能麻烦楼主分享一下这个结构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