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规则提示设置

楼主(2021-08-18):
各位大佬,我想咨询一下这个版图规则提示是怎么设置?

原视频

网友A:
选中这两个optio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这两个option即可

我没有显示,只有这个:

网友A:
你是想看什么,查看drc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看什么,查看drc的规则?

嗯,就是移动器件时可以看见规则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