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熔丝的走线宽度

楼主(2021-08-18):
熔丝上要走150mA的电流,但是工艺文件中规定1u的线宽(顶层金属)走5.8mA的电流,那我岂不是要20u+的线宽,现在有21个熔丝,感觉不太可能走这么宽的线,所以想请教一下熔丝一般走多宽的线,熔丝大小为6*7.6。

网友:
熔丝就是用来熔断的。不熔断的时候,干嘛要走150mA电流。

网友:
第一,EFUSE本来就是要熔断的,你做那么宽,是想熔断呢,还是不想熔断呢。

第二,EFUSE一般是FAB根据实验结果提供的结构。最好找FAB要,不要自己乱搞。

网友:
metal fuse  or  efuse (poly fuse ) ??

use min width ru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