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atof函数返回值问题

楼主(2021-08-19):
运行结果:
问题: 现在atof函数返回1e-05之后 又返回一个nil 放到程序里就报error 提示返回nil
怎样才能让atof返回一个数值 例如10(不是1e-05 )
请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多谢

网友A:
tl=atof(fl)   没有双引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atof(fl)   没有双引号

没有双引号的话,会报错

网友A:
那就先加一行
fll=aelSuffixNotation(fl)
然后  atof(fll)

网友A:
或者先用  sprintf  把  fl   从   float   转成    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加一行
fll=aelSuffixNotation(fl)
然后  atof(fll)

放到程序里面还是不行

刚才CIW里面试了一个 是可以的

网友A:
多了  car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先用  sprintf  把  fl   从   float   转成    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  car   吧

我把脚本贴出来,报错就是atof函数那里  请大神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                instList = geGetSelSet()
  •                foreach(inst instList
  •                        inst_fl = atof(car(last(inst~>prop~>l)));get instance l\
  •                                 prop=information in properties\
  •                                 atof is change to float   from Character string\
  •                                 atoi is change to integer from Character string
  •                        if( (inst_fl >= 100) then inst_fl = inst_fl / 1000 )
  •                        inst_fw = atof(car(last(inst~>prop~>fw)));get instance fw
  •                        fingers = atof(car(last(inst~>prop~>fingers)));get instance fingers
  •                        inst_l = inst_fl * fingers + (fingers - 1) * FingersPolySpace
  •                        xy = inst~>xy

网友:
1e-05想要返回10的话,代码中乘以1e6,scale up不就行了?

网友B:
你的问题的根源是 geGetSelSet()~>prop 最好不要像你这样用,有时候会返回正确值,有时候就是nil, 取决于你选择到的objects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  car   吧

没有多car 少了一个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的根源是 geGetSelSet()~>prop 最好不要像你这样用,有时候会返回正确值,有时候就是nil, 取决于你 ...

多谢大神的回答
现在还有点问题 就是下面两段语句 上面语段打印的是nil 下面语段打印的是正常的;跟我之前的理解不一样 不应该都打印出想要的值吗

网友B:
上面的代码中inst~>prop~>l 返回的结果是浮点数,yong car() 函数当然会导致nil。

下面的代码中,inst本身是一个list,inst~>prop~>l 返回的是list中所有元素的prop属性下的l属性,也是一个list,所以car()函数在此可以工作。

这两段代码在inst变量上是完全不同的性质,根本原因是不了解geGetSelSet()到底返回什么没搞清楚。即便是下面的代码可以工作,这也是一笔糊涂账,不建议这么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代码中inst~>prop~>l 返回的结果是浮点数,yong car() 函数当然会导致nil。

下面的代码中,inst本身 ...

inst~>prop~>l返回的是nil和1e-06组成的list

我昨天晚上看了geGetSelSet() 返回的也是list

CIW里面试了几下还是不行,这个要怎么改呢?

网友:
这就是我说的问题,你这么用inst~>prop~>l 当然会出现这么多个nil, 因为你选的objects里面就有这么多是根本没有这个属性的。

网友B:
insts = geGetSelSet()
foreach (inst insts
  when( prop_L = car(setof( x inst~>prop x~>name=="l"))        printf("Name: %s\t  value: %f\n" inst~>name prop_L~>value)
  ) ;; when
) ;; foreach

再次修改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sts = geGetSelSet()
foreach (inst insts
  when( inst~>prop~>l  printf("Name: %s\t l value: %f\n"  ...

这一段代码输出有异常;
回到我原始的问题 其实就是下面这一段程序,运行的时候提示atof的argument必须是string,去掉atof我觉得应该也行 去掉的话就出现前面我遇到的问题 inst_l这些参数一直返回nil

  •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                instList = geGetSelSet()
  •                foreach(inst instList
  •                        inst_fl = atof(car(last(inst~>prop~>l)));get instance l\
  •                                 prop=information in properties\
  •                                 atof is change to float   from Character string\
  •                                 atoi is change to integer from Character string
  •                        if( (inst_fl >= 100) then inst_fl = inst_fl / 1000 )
  •                        inst_fw = atof(car(last(inst~>prop~>fw)));get instance fw
  •                        fingers = atof(car(last(inst~>prop~>fingers)));get instance fingers
  •                        inst_l = inst_fl * fingers + (fingers - 1) * FingersPolySpace
  •                        xy = inst~>xy

网友B:
对,我也糊涂了。

你的代码中 inst~>prop~>fw 是不行的。 因为inst有很多个属性,所以 inst~>prop 本身就返回了一个list, 是属性的列表;在这组列表元素里面,不论青红皂白就去取 fw属性,是不行的,会返回一系列的nil. 所以 atof 函数当然就失败了。可以改成:

atof( car( setof( x inst~>prop x~>name=="fw") )~>valu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糊涂了。

你的代码中 inst~>prop~>fw 是不行的。 因为inst有很多个属性,所以 inst~>prop 本身就 ...

这样写还是提示atof的参数问题

我把atof函数去掉改成下面的形式 提示下面的错误

网友C:
首先,返回值1e-05是f1的返回值,不是atof的返回值,想让atof返回数值,括号里必须是字符串,字符串里面必须是数值,比如“1” “0.5” “1e3”,因为f1本身就是一个浮点型数值而不是字符串,用atof转换当然返回n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返回值1e-05是f1的返回值,不是atof的返回值,想让atof返回数值,括号里必须是字符串,字符串里面必 ...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 你可以放到我在前面分享的那段code里面试一下 我之前试的会报错
况且atof没必要用也应该能取出l w finger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段代码输出有异常;
回到我原始的问题 其实就是下面这一段程序,运行的时候提示atof的argument必须 ...

你要的代码是这个吧?我在windows下写的,没跑过,应该差不多。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ow())
tech = techGetTechFile(cv)
instList = geGetSelSet()
foreach(inst instList
    when( prop_l = car(setof( x inst~>prop x~>name=="l"))
                  inst_fl = atof( prop_l~>value )
          when( (inst_fl >= 100.0) inst_fl = inst_fl / 1000.0 ) ;; when
                );; when             ;get instance l
    when( prop_fw = car( setof( x inst~>prop x~>name=="fw")
              inst_fw = atof( prop_fw~>value)
         ) ;; when                    ;get instance fw
    when( prop_fingers = car( setof( x inst~>prop x~>name=="fingers")
              fingers = atof( prop_fingers~>value)
        )  ;; when           ;get instance fingers
        when( boundp(prop_l) && boundp(prop_fw) && boundp(prop_fingers)
          inst_l = inst_fl * fingers + (fingers - 1) * FingersPolySpace
              printf("inst: %s\t inst_fl: %f\t inst_fw: %f\tinst_l: %f\n"
                         inst~>name inst_fl inst_fw inst_l)
                ) ;; when

    xy = inst~>xy
        printf("inst: %s\t xy: %L\n" inst~>name xy)
) ;; forea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代码是这个吧?我在windows下写的,没跑过,应该差不多。

cv = geGetEditCellView(getCurrentWind ...

还是会报atof的error 提示argument不是string
我现在程序里没有用atof函数

不过还有个不能生成via的问题想请大神看一下 我看了好久没找到根本的问题点在哪里
下面分别是error提示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