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 vs. NL formality问题 请教做过的大神

楼主(2021-08-19):
在RTL vs NL的formal中,log里显示了svf rejected,这是读入svf没有生效的意思吗,如何解决呢?
cannot find object的问题,link是成功的;
formal结果是fail的,使用report_failing_points报告了20个fail点,但是奇怪的是,一个16bit位宽的寄存器,只有其中的3个bit报了fail点,求大神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你看下你的formal 的版本和你的综合的版本是否不匹配,综合的版本是否高于form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的formal 的版本和你的综合的版本是否不匹配,综合的版本是否高于formal. ...

DC的版本和formality的版本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