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8-19):
这个怎么解决呀,大佬们,LVS不给跑,之前也没遇到过

网友A:
你电路图是不是没有保存,在save check一下

网友B:
CDL netlist没有成功产生,要查一下为什么CDL不成功。

网友C:
导出一个cdl,看log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图是不是没有保存,在save check一下

嗯嗯,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L netlist没有成功产生,要查一下为什么CDL不成功。

问了我的指导老师了,解决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老师有空了我再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出一个cdl,看log文件。

怎么操作,我刚开始学,不怎么清楚。。。cdl怎么导出

网友:
格式的顺序没有选对,要把cdl,auCdl,schematic顺序换下

网友:
打开电路,check and save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我刚开始学,不怎么清楚。。。cdl怎么导出

很简单,export ---> 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