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占空比不为50%的高频方波产生方式

楼主(2021-08-19):
很多模块(比如高速ADC)需要一个很高的(几百M~Ghz)的方波输入,在很高频率的时候,输入方波已经不太现实,所以改用输入正弦波,这是一般的做法;我现在想的是如果我将输入的高频正弦波,经过一个施密特触发器,是不是可以生成一个任意占空比的高频方波呢?在高速(几百M~Ghz)是否可行?求前辈们解答

网友A:
高频时钟jitter是大问题
建议看看这篇文章对于调节占空比的实现方式
A Non-Interleaved 12-b 330-MS/s Pipelined-SAR ADC With PVT-Stabilized Dynamic Amplifier Achieving Sub-1-dB SNDR Vari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时钟jitter是大问题
建议看看这篇文章对于调节占空比的实现方式
A Non-Interleaved 12-b 330-MS/s Pipe ...

前辈,他是直接用数字逻辑将低抖动的方波转换为任意占空比的方波,那我想请教一下,330M这个速率在实际流片的时候是外部能加一个符合要求的这样的方波吗,或者是内部能自己生成这样一个方波吗?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他是直接用数字逻辑将低抖动的方波转换为任意占空比的方波,那我想请教一下,330M这个速率在实际流 ...

我觉得你的问题在于对方波的执念。真实电路里哪有那么多方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他是直接用数字逻辑将低抖动的方波转换为任意占空比的方波,那我想请教一下,330M这个速率在实际流 ...

外灌正弦,内部正弦转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问题在于对方波的执念。真实电路里哪有那么多方波啊。

前辈,是不是模拟电路里面标准方波(低抖动的)是很少的,数字电路才会对方波要求这么严格呢,不知道这个理解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是不是模拟电路里面标准方波(低抖动的)是很少的,数字电路才会对方波要求这么严格呢,不知道这个 ...

我不是前辈哈哈。高速数字电路里也没严格要求方波的。更多的是看眼图里的眼睛睁多大。如果都那么严格数字电路的电平门限就不会设置成vih vil之类的了。波形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电路在给定的条件下能工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前辈哈哈。高速数字电路里也没严格要求方波的。更多的是看眼图里的眼睛睁多大。如果都那么严格数字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