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路仿真

楼主(2021-08-19):
我想做一个10位 1V 1M/s SAR  ,搭了这样一个采样保持电路,做FFT,发现谐波很明显。得到ENOB=12.13.想请教大家,有什么样的改进意见,求多多指点。另外想问的是,10位SAR,ENOB做到多少合适。

楼主:
上图输入信号频率是12.6853125 KHz

网友A:
这个THD对于10位已经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图,不敢多说

网友C: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是12.6853125 KHz,那么fft结果来看,存在偶次谐波。因此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楼主还是再继续优化吧。

网友:
THD2,3 -90dB 可以了,目前可以暂时不用优化了,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信号频率是12.6853125 KHz,那么fft结果来看,存在偶次谐波。因此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楼主还是 ...

谐波该怎么降低呢?  防自举电路,需要看双端的FFT还是单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不敢多说

按道理来说,这个原理图,能够达到多少ENOB和SFDR?   我看朱樟明那个书里,数据是77.39dB ENOB是12.55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HD对于10位已经可以了

请问,这种单倍自举结构,能达到的指标上限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谐波该怎么降低呢?  防自举电路,需要看双端的FFT还是单端啊!

双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单倍自举结构,能达到的指标上限是多少啊!

很难说,和你的工艺、速度、带宽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说,和你的工艺、速度、带宽都有关系

用的smic .18 1P6M工艺。采样速率定的是1M,带宽是50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smic .18 1P6M工艺。采样速率定的是1M,带宽是500K。

不太熟悉.18的工艺。不过按你这个速率,采样下来有16位以上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熟悉.18的工艺。不过按你这个速率,采样下来有16位以上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

另外想问前辈,采样保持电路,需要注意的设计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想问前辈,采样保持电路,需要注意的设计点在哪里。

导通电阻,线性度,开启和关断需要的时间,工作过程里是否有管子超过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