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的car和cdr嵌套使用时的访问规则

楼主(2021-08-19):
我想通过car和cdr来得到bBox中指定的坐标,上面这个car和cdr嵌套时的访问是从car开始还是cdr开始?bBox得到的xy坐标是算成两个list还是一个,它是怎么被读取的?

网友A:
括号的规则是从最里面算到最外面,和C语言一样的。

geGetSelSet() 的返回值本身就是一个List,geGetSelSet()~>bBox这个操作就是拿到了所有被选中图形的bBox,组成了一个list,赋值给cv。而cv本身没有bBox这个属性的,所以cv~>bBox这个操作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括号的规则是从最里面算到最外面,和C语言一样的。

geGetSelSet() 的返回值本身就是一个List,geGetSelSet ...

我第一张图那条指令只是我尝试提一下目标的bBox,后面那张图才是提取目标具体的坐标,两个结果做个对照。两条指令不是放一起跑的。

第二条指令执行过程应该是先得到第一张图中的bBox,再用cdar来提取坐标的吧?我是想知道car和cdr是以一种什么规则读取的这个坐标?car是得到list中的第一个元素,cdr是得到除第一个元素外的其他元素,按我的理解,cdr应该会得到-2.3235 这个X坐标值吧。但它失败了,我有点不理解。

网友A:
我已经说过了geGetSelSet()~>bBox这个语句的习惯非常不好。

cv = geGetSelSet() ;; 这是一个list,一组被选择的objects
foreach(cvObj cv
     when( cvBBox = cvObj~>bBox  ;; 取到单个object的bBox属性

        xy_ll = car(cvBBox) ;; 左下点坐标 x:y
        x_ll = car(xy_ll) ;; 左下 x 坐标
        y_ll = cadr(xy_ll) ;; 左下 y 坐标
        printf("lower left x: %f\t y: %f\n" x_ll y_ll)

       xy_ur = cadr(cvBBox) ;; 右上点坐标 x:y
       x_ur = car(xy_ur) ;; 右上 x 坐标
       y_ur = cadr(xu_ur) ;; 右上 y 坐标
       printf("upper right x: %f\t y: %f\n" x_ur y_ur)      )  ;; when
) ;; foreach

网友:
geGetSelSet()~> bBox语句等同于一个lambda函数:

lambda((x) x~>bBox geGetSelSet())

这句返回所有被选objects的bBox,组成了一个list。list中每一个元素都是两个点,左下和右上;每个点都是 x:y的形式。数据结构看到这已经看穿透了,就没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说过了geGetSelSet()~>bBox这个语句的习惯非常不好。

cv = geGetSelSet() ;; 这是一个list,一组被 ...

多谢大佬,我还想问一下cdr不是可以得到列表表尾的元素吗?为什么上面的指令中直接用的话会失败?

网友A:
因为被选中的objects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bBox这个属性,比如多边形,或者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被选中的objects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bBox这个属性,比如多边形,或者一根线。 ...

多谢大佬提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我还想问一下cdr不是可以得到列表表尾的元素吗?为什么上面的指令中直接用的话会失败?
...

你说的没错,car访问list的第一个元素,cdr访问list除第一个元素外的其他元素,但要注意cdr返回的仍是list
因此我们在提取一个矩形的右上角坐标时用cadr,cadr就是car(cdr())
假设一个坐标bBox = (( 300 400 ) ( 500 450 )),
cdr ( bBox ) = ( ( 500 450 ) ) 这个地方就是两个括号,( 500 450 )是bBox的元素
car ( cdr ( bBox ) )=( 500 450 ) 得到右上角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