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提图遇到的不知道这两个是啥器件以及尺寸怎么量

楼主(2021-08-19):
各位大哥帮忙看下这两个是什么器件啊,以及怎么量尺寸啊,感觉是三极管,又好像不是

poly层

poly层

ST层

ST层

金属1层

金属1层

poly层

poly层

ST层

ST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混的BCD,第一张图片左右算同一个东西吗,接金属一是一样的,就poly层 左边那个突出去了。下面那个是二 ...

不好意说错  第一张图都是vpnp 第一张图左边是其实两个管子,共用了发射级,集电极比例是1:1,右边是单个vpnp
下面那个,是lnpn

网友:
感觉有点像电容   POLY电容 还有MIM电容  在一起的

网友:
看到金属层是八边形,一般是电感

网友:
上面的横向vpnp 下面的是lpnp 你这是纯双极工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横向npn  下面的事二极管 你这是纯双极工艺吧

是混的BCD,第一张图片左右算同一个东西吗,接金属一是一样的,就poly层 左边那个突出去了。下面那个是二极管的话,那最下面那个打满孔的长方块是他的环?

网友:
两个都是三极管,至于是npn还是pnp,根据电路去判断吧。

楼主:
确实两个器件根据连线关系都有三端,大佬是有做过遇到过类似的吗

网友:
你应该看下模拟版图的艺术 双极型器件哪一张有介绍的

网友(2023-01-12):
楼上的误导了,系列图①从ST-M1是lateral-PNP。系列图②从ST-M1事vertical-BJT,具体是NPN还是PNP要根据芯片的PN型掺杂的颜色判断。只有lateral-PNP才会做成做成这样的环形,为了减小基区有效宽度,把基区接触放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