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2R结构DAC后的运放

楼主(2021-08-19):
R2R结构的DAC,库中的运放加正负电源后可以正常输出,但是换成单电源连接后输出波形就不对了,不知道这个器件是不是这么连的

网友A:
你知道自己再问什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自己再问什么嘛

就是使用ahdlLib库中的opamp,接成双电源是可以正常输出台阶的,opamp修改成单电源时候输出就不对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输入有问题

网友(2022-04-28):
请问你的DAC结构是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