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抽出问题,请知道的大神帮忙看一看。

楼主(2021-08-19):
StarRC在抽出时报出如图所示的错误。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前两步LVS和query_cmd都能成功跑通。就是CCI_cmd一执行就出问题。

网友A:
path  怎么设置的    应该是  path  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  怎么设置的    应该是  path  设置错了

您说的path是指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路径吗?包括工艺厂文件和StarRC工具文件吗?还是单纯是里面的某一个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path是指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路径吗?包括工艺厂文件和StarRC工具文件吗?还是单纯是里面的某一个出 ...

env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