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vs出现这三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19):
求助!

网友A:
比较面积,,你看看netlist是area吗?还有验证文件也是area吗?

网友B:
这是上三极管?

楼主:
嘻嘻,找到问题了,网表里面没加三极管的面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较面积,,你看看netlist是area吗?还有验证文件也是area吗?

老哥,你是怎么看出来是关于面积的错误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你是怎么看出来是关于面积的错误的呢。

a = 面积,p=周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上三极管?

老哥,你是怎么看出来是三极管的出的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