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自动打孔问题

楼主(2021-08-19):
如图所示,遇到斜线自动打孔的时候,不能完美的填充整个斜线区域。有经验的大佬知道该如何处理吗?

网友A:
在Auto Mode里,打开More Options,把Fill Polygonal Overlap选成Fully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uto Mode里,打开More Options,把Fill Polygonal Overlap选成Fully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啦,原来是这样。平时避免把其他地方打上孔就设置成partially啦。经验+1,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