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s仿真

楼主(2021-08-19):
我想要看电路中晶体管的工作状态,因为电路是动态的,相应的电压在变化,单独仿dc point来看工作区域不是很充分,  请问大佬可以通过pss仿真来看晶体管的工作状态么?   具体要怎么弄
我自己仿了200us的tran     不知道为什么pss只有1us   而且还报错了

网友A:
你PSS没设置好。你PSS一定要用port去仿真,检查一下你是否还有比的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SS没设置好。你PSS一定要用port去仿真,检查一下你是否还有比的大信号。

我想要看电路中晶体管的工作状态,因为电路是动态的,相应的电压在变化,单独仿dc 来看静态工作点不是很充分,  请问大佬可以通过pss仿真来看晶体管的工作状态么?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A:
你PSS没设置好。你PSS一定要用port去仿真,检查一下你是否还有比的大信号。

大佬你好,请问“port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我现在仿真的电路里带振荡器和分频器,不知道为什么pss总是不收敛,我怀疑是我在设置界面的频率那里没设置对

网友:
mark一下,振荡器不收敛

网友(2024-03-19):
不收敛问题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