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指令求助

楼主(2021-08-19):
if( shapeType == "rect"
then
println( "Shape is a rectangle" )
++rectCount
else
println( "Shape is not a rectangle" )
++miscCount
)

这个代码中的++rectCount和++miscCount有什么用?它们代表着啥?不加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signalList = '(
( nil strength 1.5 )
( nil strength 0.4 )
( nil strength 2.5 )
)
sort( signalList
'lambda( ( a b ) a->strength <= b->strength )
)

The arrow ( -> ) operator gives you a simple way of indirectly accessing properties stored on
a symbol’s property list. The getq function implements the arrow operator. Both the left and
right sides of the -> operator must be symbol。

这段代码我跑了是将signList按从小到大排列,但那个函数是怎么运算的,我查了->的含义,这个函数通过得到strength的属性来进行比较,但我还是不是很明白,列表里面并没有定义strength的属性,那这里又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就是在计数是矩形的shape和不是矩形的shape,是矩形就让变量rectCount加1,不是就让变量miscCount加1。++就是 rectCount=rectCount+1的缩写

网友:
if( shapeType == "rect"
then
println( "Shape is a rectangle" )
++rectCount
println(rectCount)
else
println( "Shape is not a rectangle" )
++miscCount
println(miscCount)
)
执行时候加上这两句,就能看到变量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