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对模拟设计的重要性

楼主(2021-08-19):
如题,请问为什么半导体物理和器件的基本知识对于模拟电路设计来说特别重要?能否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感谢!

网友A:
分不开的,比如书上说NMOS跨导大,PMOS的闪烁噪音低,再比如衬底的寄生电容这些都离不开半导体物理的知识

网友B:
半导体物理的知识更多体现在版图里面,隔离,匹配,屏蔽,滤波 等等。

网友:
其实没那么重要,最基本的懂了就行

网友:
没有这些知识很难继续学习.因为你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物理的知识更多体现在版图里面,隔离,匹配,屏蔽,滤波 等等。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不开的,比如书上说NMOS跨导大,PMOS的闪烁噪音低,再比如衬底的寄生电容这些都离不开半导体物理的知识 ...

谢谢!

网友:
模拟书的开头一般会把工艺和器件都讲一遍,看不懂的回去翻书就行。
物理和器件是基础当然重要,但从头系统学也没必要。

网友:
电路结构和器件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