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阻是怎么求出来的?

楼主(2021-08-20):
如图,输入电阻好理解,输出电阻我无法用开路短路法求出。

网友:
看的是视频课件还是书? 照理说这个应该都会讲的

网友:
这真的很简单,

网友:
输出电阻就是下面的mos与上面的mos 平行得到  下面的就是ro1,上面的就是1/gm // ro2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上面diode接法的输出阻抗

网友:
建议输出把上下两部分看作并联.并进行小信号分析,上等效电阻为1/gm,下等效为ro,由于ro远远大于1/gm.ro||1/gm
约等于1/gm.
这部分建议看拉扎维.

网友A:
看输出电阻,输入电压源开路,电流源短路,然后从输出节点去看。拉扎维书上讲得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输出电阻,输入电压源开路,电流源短路,然后从输出节点去看。拉扎维书上讲得详细。 ...

理解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