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中两个4bit数相加得到5bit,一直提示错误

楼主(2021-08-20):
如下图所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代码很简单:data_sum_reg  <= data_a_reg + data_b_reg;
然后工具一直提示错误

网友A:
出错信息 main.v:53, 如果真是VHDL,建议改成main.vhd

假设确实是VHDL, 如果是signed addition, 右边sign extend 1位
data_sum_reg <= (data_a_reg(3) & data_a_reg) + (data_b_reg(3) & data_b_reg);
如果unsigned,
data_sum_reg <= ('0' & data_a_reg) + ('0' & data_b_reg);

VHDL已经谢幕了,新项目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错信息 main.v:53, 如果真是VHDL,建议改成main.vhd

假设确实是VHDL, 如果是signed addition, 右边sign ...

谢谢了,是说相比于VHDL,更建议用Verilo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是说相比于VHDL,更建议用Verilog?

建议用Verilog做设计,SystemVerilog做design verification
VHDL能大致看懂就足够了,遗留下来的老的block偶尔会碰到VH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Verilog做设计,SystemVerilog做design verification
VHDL能大致看懂就足够了,遗留下来的老的bloc ...

嗯嗯,谢谢大佬了!

另外VHDL中两个信号相加比如  c<=a+b,不在process中
是不是就相当于Verilog中的 assign 语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