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恒流源上十字交叉走时钟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1-08-20):
纵向25M时钟,横向绿色是恒流源,要不要直接放一层金属,宽度太宽有slot问题

网友:
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后仿真一般很容易看到影响

网友A:
最好垫一层屏蔽,条件允许的话,互相影响肯定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垫一层屏蔽,条件允许的话,互相影响肯定不好的

垫一层悬空金属,太宽了,100um drc slot忽略?这金属不接地虚空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垫一层悬空金属,太宽了,100um drc slot忽略?这金属不接地虚空可以吗

上图看看吧,不接地那你放个悬空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看对恒流源的要求高不高了吧,这个问题,太笼统

楼主(2023-08-10):
引用 网友A:
上图看看吧,不接地那你放个悬空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