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把100nF的外挂电容放在封装内部,怎么选择?

楼主(2021-08-20):
01005是能够满足需求的最小封装的吗?还有其它厚度小于8mil的电容吗?
008004之类的是不是容值都比较小呢?
问一个可能比较搞笑的问题:能把0201之类的电容封装去壳吗?去壳后是不是就不是电容了?

网友(2021-11-29):
你的封装尺寸多大

网友A(2022-01-04):
一般选用 长款倒置电容LLL0204 高度0.22背贴,0.35表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用 长款倒置电容LLL0204 高度0.22背贴,0.35表贴

谢谢。选的村田硅基电容。

网友(2023-11-29):
是否应该考虑这么做会有什么风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