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相位迅速增加

楼主(2021-08-20):
新手搭了一个bandgap电路,stb仿真环路稳定,看到从一个频率处相位迅速增加,好像多了一个正零点,一个正零点会造成相位快速上升吗?这种情况对电路稳定性有没有影响?
发现与反馈电容大小有关,miller电容小,相位越早往上翘,电容大,就会是负相移
一般补偿不是引入负零点吗?这里感觉可以正负零点会切换?

网友A:
bandgap里的电容挂得实在太诡异

网友B:
断点位置短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点位置短对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点位置在这里

换到Gate那边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到Gate那边去吧。

INP/INN的gate?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P/INN的gate?

运放输出连接的GATE那边,也就是你现在的这里,但是你把补偿电容的环路一起断开了,换到MOS GATE 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连接的GATE那边,也就是你现在的这里,但是你把补偿电容的环路一起断开了,换到MOS GATE 那里
...

是这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里吗?

是的

网友:
需要分析反馈回路在哪,断在反馈回路上才行。

网友C:
补偿电容接法不对。你这为啥要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偿电容接法不对。你这为啥要这样接??

我抄的,大神指导下电容应该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gap里的电容挂得实在太诡异

大哥,补偿电容你一般加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偿电容接法不对。你这为啥要这样接??

大哥,补偿电容应该加哪里?

楼主:
相位增加也可以理解,毕竟增加了一个零点,但是增益为啥也上升呢,我的理解是:增益在这一段频率至少应该是平的,怎么还有震荡?

楼主:
更奇怪的是相位为什么这么高,看样子一直稳定了

楼主:
这两天看了一眼自动控制原理,增加零点会增加动态性能,增加震荡性,即减小上升时间,增加超调,不会提高相对稳定性。
345比较:都没有负载,3补偿电容0.2p,4没有补偿电容,5补偿电容是1.25p
没有负载没有补偿电容时,相位会低于0°,但是更高频时又到180°了,这个不清楚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