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nction proc(parent tr),使用时proc(child_tr)报错

楼主(2021-08-20):
child extend parent;
定义function proc(parent tr)

另有,child child_tr;(chlid_tr已经new)

调用时,proc(child_tr),即传的是子类的指针,编译报错,说传入类型不同

Error-[IRPC] Illegal ref port connection
src/verif/test/debug_test/debug_1_test.svh, 108
api_pkg, "child_tr"
  Illegal connection to the ref port 'tr' of function/task
  'axi_access_api::axi_tr_write',formal argument should have same type as
  actual argument.

网友A:
你的child_tr有new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hild_tr有new吗

有new

楼主:
原因找到:在定义function时,用了ref,即function(ref parent tr)(提问时,没把ref写上去)
去掉re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