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tree的功耗问题

楼主(2021-08-20):
请教,htree,功耗也会小会比传统tree少一些?为什么

网友:
为什么功耗会小一点呢?个人感觉动态功耗会变大吧,H tree 的common path 比传统时钟tree 长,更容易把tree 做平,但是几乎所有的cell 会同时翻转,动态功耗应该会上去才对。可能H tree 修timing 差的buffer 会更少,静态功耗会变小?? 说不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