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响应曲线和具体的时域响应为什么不一致

楼主(2021-08-20):
如图所示,一个带通滤波器的频率响应曲线在500M频率处接近单位增益,为什么在时钟波形上的响应有较大的衰减呀?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频率和角频率差2pi。
而且大幅度的时域信号还要看大信号带宽,一般会小于小信号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和角频率差2pi。
而且大幅度的时域信号还要看大信号带宽,一般会小于小信号带宽 ...

啊,好像确实是设计滤波器的时候没有进行模拟频率和角频率变换的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