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c018ums_hsw_rvt_ff_v1p98_-40c_basic.db中每个代表的含义

楼主(2021-08-20):
SMIC公司中的时序库中scc018ums_hsw_rvt_ff_v1p98_-40c_basic.db中每个代表的含义
scc018 :0.18um的制程工艺
ums:?
hsw: ?
rvt: 常规阈值电压
ff :flast
v1p98: 1.98v
-40c:温度
basic:基础库,还有ccsm,ecsm,分别对应S家和C家
SCC018UG  SCC018UMS这俩库的区别?感觉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不知道去哪里找,有没有这些名字的命名规则呢,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等一个大佬

楼主:
更新一下scc018ug_hd_rvt   u:um  g:logic/mix-signal   hd:high density     rvt:常规阈值电压
scc018ums_hsm_rvt    u:um ms :mix-signal    hsm: 5v high speed
SCC018UG_UHD_RVT    u:um g:logic/mix-signa   uhd:ultra high density
转:高效电流源模型(ECSM),复合电流源模型(CCS)。
目前,Cadence和Magma的延时计算器支持ECSM,而广为使用的新思PrimeTime时序分析器支持CCS,因此许多设计环境将不得不使用两种不兼容的时序模型,因为新思一直在推动它的可扩展多项延时模型(SPDM)成为Liberty内的下一代时序模型。ECSM是由Cadence拥有的。虽然ECSM模型的实际实现方案是专有的,但Cadence已经将该格式提供给Magma和新思(synopsys)。

网友A:
没用过这库,我来猜一猜
ms:mix-signal
hsw:high speed
SCC018UG  SCC018UMS这两个里U的意思不清楚,G应该是logic,MS应该就是Mix Signal
等大佬详细解释吧

网友:
想了下U估计对应LL,那可能代表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库,我来猜一猜
ms:mix-signal
hsw:high speed

说得对
u:um的意思
g:generic logic
ms:mixed signal

网友:
我这有个scc55nll_hs_rvt_ss_v1p08_-40c_css.db,大家说说nll_hs什么意思

网友(2025-06-18):
引用 楼主:
说得对
u:um的意思
g:generic logic

你好,请问generic logic 和 mix signal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该怎么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