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例化一个时钟IP核,一直提示错误

楼主(2021-08-20):
错误如下:

[DRC INBB-3] Black Box Instances: Cell 'clk_div4_inst' of type 'clk_div4' has undefined contents and is considered a black box.
The contents of this cell must be defined for opt_design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

[Project 1-486] Could not resolve non-primitive black box cell 'clk_div4' instantiated as 'clk_div4_inst'

有没有大佬指点下迷津呢?万分感谢

楼主:
代码如下所示,主要是为了学习跨时钟域时序路径,所以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两个数相加

----------------------------------------------------------------------------------
-- Create Date: 2021/08/20 10:33:08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main - Behavioral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entity main is
        port(
             clk_p :   in std_logic;
             data_a: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ata_b: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data_sum: out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
end main;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main is

component clk_div4
port
(
  CLK_IN1           : in     std_logic;
  CLK_OUT1          : out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signal  data_a_reg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data_b_reg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data_sum_reg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
signal  clk_m       : std_logic;    --内部信号
attribute keep : string;
attribute keep of clk_m : signal is "true" ;

begin

clk_div4_inst : clk_div4
port map
(
  CLK_IN1             =>    clk_p,--200
  CLK_OUT1            =>    clk_m--50
);

--输入数据缓存
process(clk_m)
begin
    if(rising_edge(clk_m)) then
        data_a_reg  <=  data_a;
        data_b_reg  <=  data_b;

        end if;
end process;

data_sum_reg <= ('0' & data_a_reg) + ('0' & data_b_reg);

process(clk_p)
begin
    if(rising_edge(clk_p)) then
        data_sum  <=  data_sum_reg;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A:
clk_div4这个component对应的IP文件(.vhd源文件或.ngc网表文件)没有添加进你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_div4这个component对应的IP文件(.vhd源文件或.ngc网表文件)没有添加进你的工程。
...

奇怪,我在D:\courses\project_1\project_1.srcs\sources_1\ip 路径下能看到ip文件
另外vivado中应该没有.ngc文件吧

网友A:
Vivado这么高级了吗?IP文件不用添加进工程吗?只需要拷贝到文件夹里面?试一下把IP文件添加进工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vado这么高级了吗?IP文件不用添加进工程吗?只需要拷贝到文件夹里面?试一下把IP文件添加进工程呢:
...

我就是这么添加的,但是IP时钟和顶层文件在同一层次

网友:
我发现跟clk_div4这个IP的名字有关,用clk_div4这个名字,vivado工程中的文件层次显示main这个文件没有包含clk_div4这个IP:

网友:
但是,我把main这个文件中clk_div4这个IP改了个名字,比如:clkdiv4,层次结构中就显示main这个文件例化了一个clk_div4_inst,当然这个IP并不存在,并显示问号?你可以试试,把clk_div4这个IP改个名字。

网友A:
我又搜索了vivado的模板库,没发现clk_div4是哪个系列的原语呀。

网友:
在xilinx ug606中倒是有CLK_DIV4这个原语,但这是CPL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搜索了vivado的模板库,没发现clk_div4是哪个系列的原语呀。

是clock wizard
我把IP核改了名称,难道这个不被允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clock wizard
我把IP核改了名称,难道这个不被允许吗?

知道你会问为什么,所以我提前就回答了,vivado模板库中没搜索到clk_div4这个原语,ug606中倒是有CLK_DIV4这个原语,但这个是CPLD的,而vivado并不支持CPLD,我也搜索了xilinx官网的答复记录,也没发现相关内容,再往下,一句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网友:
PCB打样 生产  抄板  SMT   QQ/微信:239935582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会问为什么,所以我提前就回答了,vivado模板库中没搜索到clk_div4这个原语,ug606中倒是有CLK_DIV ...

奇怪我把名称改为clk_div_4就可以了,应该是与clk_div4冲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