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GDC 约束应该怎么写呀

楼主(2021-08-20):
一般的约束应该怎么写呀,SpyGlass做CDC时候的约束有关时钟复位的处理
black box怎么处理
还有就是一般的assume_path,abstract_port,quasi_static,set_case_analysis是怎么用的呀

网友A:
看看文档。
assume_path -name <mod_name> -input <d> -output <q>
就是通过assume path 告诉工具 module <mod_name>的q和d是一个path,那么假如d是的clock是clk_a,就穿过了这个bbox到达q, q也属于clk_a。

quasi_static : refers to flip-flop and take constant values in a design. (认为是一个静态flop输出信号)
set_case_analysis: 就是把一个可变的值只取其中一个值来分析。
set_case_analysis -value 0 -name <signal_a> : 把signal_a 固定为0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文档。
assume_path -name  -input  -output
就是通过assume path 告诉工具 module 的q和d是一个path ...

谢谢版主.资料我看有前辈发的下载了,看了一段时间,有些不太理解.我了解到,一般SGDC自己写的话,基本的就是定义时钟以及复位信号.
然后对于bbox的端口进行处理约束
就是在约束的时候,不太能确切的知道使用那个约束对于某种特定的情况

楼主:
在设计时候,应该将CRG模块设为bbox吗?要是设的话,一般怎么CRG模块里的时钟与复位,怎么下约束呀

网友B:
一般通过综合的约束文件sdc直接转sgdc,然后再根据需要适当增减。时钟定义,重点要告诉工具哪些是时钟,以及时钟之间是同步的还是异步的,这样工具才能对异步时钟之间的路径检查cdc。

assume_path与absrtact_port,一般用于block box的,比如模拟IP,用于告诉工具block box的port都是哪个时钟域的,这样工具才能对这些port检查cdc。
quasi_static与set_case_analysis,一般用于控制芯片工作模式选择或者关键MUX选择,比如test_mode为1表示scan mode,test_mode为0表示user mode,一般会将test_mode设置为0来跑cdc,避免不能同时出现的模式之间的时钟路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通过综合的约束文件sdc直接转sgdc,然后再根据需要适当增减。时钟定义,重点要告诉工具哪些是时钟,以 ...

一般感觉转来的不怎么敢直接用,PT会将异步路径设为false_path,而异步就是CDC需要检查的,而且没有复位。DC吐出来的还好。感谢,这段时间也学习了一些,嘻嘻,谢谢老哥

网友C(2022-03-11):
引用 楼主:
一般感觉转来的不怎么敢直接用,PT会将异步路径设为false_path,而异步就是CDC需要检查的,而且没有复位 ...

请问,你说的PT将异步路径设为false_path,是PT根据clock group自动识别的?还是手动写的FALSE_PATH? 想请教下 PT 和 SPYGLASS没有直接关系,为什么PT的false_path会影响SG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说的PT将异步路径设为false_path,是PT根据clock group自动识别的?还是手动写的FALSE_PATH? 想 ...

SPYGLASS可以做LINT与CDC对吧,CDC主要是做一个跨时钟域的检查,但是你静态时序分析是只能做一个同一个时钟域内的检查的吧。我感觉这是是有点矛盾的,个人理解,我也是开始做

网友:
1、Lint的话不需要约束,直接跑就行,主要检查语法;
2、CDC的话,不需要太复杂的约束,在约束中指出哪些信号是时钟、哪些是复位、模块端口信号分别属于哪个时钟域就行;

网友D(2022-05-24):
引用 网友A:
看看文档。
assume_path -name  -input  -output
就是通过assume path 告诉工具 module 的q和d是一个path ...

请问是什么文档啊,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什么文档啊,可以分享一下嘛?

我的电脑上也没有,你还是在论坛搜索一下好了。spyglass user guide和dc user guide。

网友E:
请问版主,能分享一下sgdc语法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版主,能分享一下sgdc语法方面的资料吗

https://bbs.eetop.cn/thread-443609-1-1.html

网友(2023-11-29):
将成熟的IP设置成black box,内部逻辑比较复杂,不清楚输入PIN和输出PIN之间的关系怎么约束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