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阵列版图报错解决

楼主(2021-08-20):
当我把电容阵列从整体电路拷贝成一个单独的版图做DRC的时候就会出现如下报错,但是整体电路做DRC的时候就不会报错。

网友A:
ptap 之类的drc 你看下具体

网友:
给的信息有点少,DR的意思是MOS管的S/D端距离最近的Pickup AA最大不超过35um,注意一下PW/NW

网友:
latch Up的错

网友B:
看这描述应该是TAP没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描述应该是TAP没打好

谢谢回复,好像确实是tap的问题,我打了PGR这个报错就解决了。

楼主:
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我打了PGR,会出现报错:Space between NW and P+AA inside PW except LDBK is 0.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ap 之类的drc 你看下具体

嗯嗯,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想问一下我所用的是smic55两端的mom电容mom_2k_ckt,做在N阱里,这个N阱需要接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我打了PGR,会出现报错:Space between NW and P+AA inside PW except LDBK is 0.12 ...

根据提示的把p-tap 到NW的距离拉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想问一下我所用的是smic55两端的mom电容mom_2k_ckt,做在N阱里,这个N阱需要接 ...

上层NWELL 还是需要接一个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