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版图的移动

楼主(2021-08-20):
新手刚接触IC618版图,发现在移动版图中的元件时只能水平或者垂直移动,这个有点傻瓜式哎,有没有办法可以直接拖动到想要的位置?

还有就是同时打开了版图和原理图,怎么将版图的元件映射到原理图的?

网友A:
点N可以改变你移动的角度,顺序为垂直移动,45度角移动,任意角度移动。第二个问题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B:
进入移动以后,按F3设置就可以自由移动,但是我还是觉得只能一个方向移动更方便,方便对齐(其实我更多用quick align)

网友B:
用xl打开就可以自动关联了吧

网友:
M之后 按F3设置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xl打开就可以自动关联了吧

是的,已经关联了,也有名字,但我要到原理图中一个个去对一下,就要一层层往下找,能不能直接让它在原理图显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移动以后,按F3设置就可以自由移动,但是我还是觉得只能一个方向移动更方便,方便对齐(其实我更多用qu ...

请问这个quick align式啥意思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N可以改变你移动的角度,顺序为垂直移动,45度角移动,任意角度移动。第二个问题不太理解你的意思 ...

试过了,很好用;

第二个就是如何能从版图的MOS管快速定位到原理图的M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quick align式啥意思哇

快捷键A 你可以试用一下,快速把两个图形的边缘对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已经关联了,也有名字,但我要到原理图中一个个去对一下,就要一层层往下找,能不能直接让它在原理 ...

既然对应上了,那么layout里面选中管子, schematic里面就自动高亮了啊。我这里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捷键A 你可以试用一下,快速把两个图形的边缘对齐

快捷键A按了之后两个图形在那边不动哎;

网友C:
1、在工具栏找到,点选几次可以更换角度,觉得麻烦可以自己设置Bindkey。
2、用XL即可,直接从Schematic调进Layout中,就会有Link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捷键A按了之后两个图形在那边不动哎;

先ctrl+D取消所有选中,再按A进入quick align模式,然后鼠标移到待移动图形上面,会有对准参考图形出现(点或者线),点一下左键;然后同理去目标图形哪里再点一下左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对应上了,那么layout里面选中管子, schematic里面就自动高亮了啊。我这里是这样 ...

好像这里可以选了显示,但不是折返到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捷键A按了之后两个图形在那边不动哎;

先选中需要移动的图形再按A,选中对象的 点或者边,再选中目标 点或者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工具栏找到,点选几次可以更换角度,觉得麻烦可以自己设置Bindkey。
2、用XL即可,直接从Schematic调 ...

好的,多谢,已找到;

网友D:
你用XL打开之后,版图和电路是一一对应的。你选电路,版图亮;你选版图,电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XL打开之后,版图和电路是一一对应的。你选电路,版图亮;你选版图,电路亮。
...

确实,发现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ctrl+D取消所有选中,再按A进入quick align模式,然后鼠标移到待移动图形上面,会有对准参考图形出现( ...

你好,我尝试移动了下,确实可以移,但是选完点之后,移动到其他地方就很难预估了,是不是要把标尺打开?

网友E:
看你帖子不像很新,但是看这些操作是真的新。建议看一些初学版图设计的视频看一下,不然在就很难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帖子不像很新,但是看这些操作是真的新。建议看一些初学版图设计的视频看一下,不然在就很难熟悉 ...

好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