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看英文文档的技巧

楼主(2021-08-20):
各位大佬好,
我现在发现自己看英文文档有很多障碍,效率不高:
1.一个几千页的文档,你们是怎么看的?从哪里入手?
2.看文档犯困,这个真头疼呀。
3.怎么快速抓住文档的核心。

我个人看文档的习惯,请大佬指正:
1.尽量不用翻译软件。
2.先看目录,找到对自己有用的章节看,但是这样会遗漏一些细节。

大佬们有什么好的方法,一起交流一下吧~~~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你先把你手头这个千把页的文档看完了,再看其它文档就会轻松很多。
看文档是练内功,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
时间多就多看,时间少就挑重点的看。

网友:
1先明确你看中文几千字文档烦不烦困,如果也烦,就不是语言的问题
2效率高和低是相对而言,这个跟长期阅读习惯有关系,每个人也因人而异
3除非是为了增强语言能力,大部分的人看英文文献单纯知识为了学专业知识,跟用不用翻译软件无关。除非你就是为了增强语言能力,不然别人翻译成中文阅读速度肯定比你快,都是学专业知识,人家看3本书,你学两本 何必呢?

网友A:
对于vip手册,一般会有get started章节,从这一章开始看,把demo跑通有个感性认识。把demo跑出来的log信息大概在协议中搜索一下,对一些名词有个基本概念。对于ip手册,主要先看architecture章节,大的ip寄存器手册都有几千页,先不用看,把demo环境跑通,再慢慢补充。对于几千页的协议,先看目录,有些根本不需要看,比如你是设计或验证,那协议中的机械层就不需要看,接下来细分,如果你设计验证的是事务层或者链路层那物理层的就暂时不看,后面再看,反之亦然。大型协议一般是从几十年前就开始迭代,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所以有些名词你肯定看不懂。协议会让你去看某某协议,然后不断循环嵌套,解释一个名词,又冒出另一个名词,各种不懂吧?你需要搜索一些协议导读,不过协议导读的书也是大部头,但这个大部头的书你必须要花时间来读。一般在mindshare的协议导读的书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vip手册,一般会有get started章节,从这一章开始看,把demo跑通有个感性认识。把demo跑出来的log信息 ...

mindshare是什么?一个网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