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后如何高效解决DRC?

楼主(2021-08-2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在做route之后,在一个macro附近出现很多的short,但是走线资源又很紧,我试了在此处加routing blkg,然后删掉violation重新ecoroute,但是基本没有什么解决,在blkg附近还是由比较严重的short,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violation差不多几十个,但是手修也很麻烦,有什么好的方法通过工具解掉吗

网友A:
看看这个地方是因为什么原因分布密集,是因为pin的位置?还是因为划分的区域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地方是因为什么原因分布密集,是因为pin的位置?还是因为划分的区域太小~~ ...

感谢大佬,附近有与pin发生short的,也有与wire发生net的,想问下前面这种应该怎么修?后者我是把violation删了重新eco的,不知道还有无好的修复手段?

网友:
是不是那个marco附近的local density 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附近有与pin发生short的,也有与wire发生net的,想问下前面这种应该怎么修?后者我是把violati ...

对于APR我也是简单的接触过一段时间。我的经验来说,在某个地方如果短路很多,一般是那个地方器件密度太大,器件一般又是根据你PIN的位置就近摆放,你可以好好观察一下除了filler之外的器件密度怎么样,然后再调整你的PIN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APR我也是简单的接触过一段时间。我的经验来说,在某个地方如果短路很多,一般是那个地方器件密度太 ...

感谢大佬的指导,我后来把std cell的位置挪动了一下,short就减少了很多,然后把有逻辑关系的net删掉重新eco就又少了一些。
还有一个疑问,您提到的移动pin的位置是什么意思?这个应该怎么移动呀?我看violation Browser中的short有与std cell的pin短路的,还有与macro的pin短路的,
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调整呀?小白不太懂,希望大佬讲的详尽一点,谢谢。

网友: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会定义floorplan 模块SIZE,输入输出port位置。就在脚本里把端子的坐标调整下就行。你调用std cell 对于它内部的pin最多就是线的short导致pin short.

网友:
加halo是不是也可以呢,或者placeblockage

网友:
是不是可以看一下cell附近的density和overflow的数据,然后在高density的地方打上soft的placeblk。或者你可以看一下整体的density。是不是需要扩面积来解决这个问题。毕竟有可能在short修完以后需要修hold。可能需要插入buf